楼主(2013-05-01):
最近要做一台设备要用到绝对值编码器,不知道怎么选了,因为设备不大可能选小型的PLC,但有的资料上说并行连接每一位要占用一个点,360度单圈选8位的难道要占用8个输入点?串行连接的资料很少啊,不知道怎么连接PLC啊?
编码器的信号是不是都要用高速计数器才能读取啊?

网友A:
应该有专用高速计数模块吧

网友B:
用于伺服系统的PLC有专用的不是普通PLC。要么就用单片机来处理。

网友C:
绝对值型编码不必用高速计数器吧!
8根并行数据线应该能读取最高为256。

网友D:
绝对编码盘,是输出具体的位置信息的。输出形式 无非是并行口或者串行口。
这两种类型的口都有,并行口一般都是针对编码盘精度低的,串行口一般位数比较高的编码盘。
既然他输出的是绝对位置,你读取位置信息的时候,不管是串行还是并行,都不一定非要高速口,这个要看并行或者串行口输出的格式,和你自身系统对位置信息更新的要求。一般情况下 都会配合其他的一些口共同传输的。
给你的建议就是
1、确定你系统的检测角度的精度要求,决定用几位的编码盘,然后就是一些机械的问题,比如编码是否适合高速,有否支持一定的冲击等等。
2、自己的系统对位置信息的更新速度,这个决定了是否采用高速接口
3、并行口传输格式简单,占用的口线多,一般用于精度低的编码盘,而且并行口不太适合长距离。
4、串行口格式相对复杂,单用的口线少,一般精度高的编码盘。串口的协议很多比如SSI、SPI的等等

网友E:
绝对值编码器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比如你的8位),除了并行信号(PLC开关点输入接口)外,也可以用4--20mA输出的编码器,这种信号接口PLC都有。另外经济型PLC也可以用RS485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较中高档的PLC,要寻找是否有如下接口:SSI、Profibus-DP、Canopen等,然后再寻找这样输出接口的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指点,这台设备对位置要求精度不高,可以说很低,只是想代替原来的凸轮开关,也就是转到一个位置就输出一个开关量,一圈总共就5个接通点,这样我可以选择的余地就很大是不是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精度不高,然后你看看你的控制系统上面有什么资源 吧,怎么方便你用你就选择哪种类型的接口就可以了。
总不可能为了一个编码盘去修改你的控制系统接口吧

网友C:
如果是替代凸轮箱的话最好直接将PLC的一个单元与编码器相连接,通过对输入PLC的编码值的比较结果控制某位地址位以达到凸轮箱的功能。
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用增量式的编码器来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F:
如果是一般设备,使用凸轮控制器比较方便。
如果是纺机,用PLC会麻烦些,甚至失败。

楼主:
凸轮装在主轴上,正常运行2秒钟左右一圈,对传感器精度要求不高。我想用PLC来读取位置数据然后做比较再输出,也没有什么接口的说法,就直接进I/O点可以的吧,到底是选那种一位出一根线的还是只有A,B线,很多种啊

网友F:
哪你就牺牲8个输入点给编码器好了,程序会简单些。

网友G:
需要不断总结的。

楼主:
我想选32线的就够了

网友H:
一般普通行业不多见了    可以不用高速计数器来采集,直接I/O就能读出值.
格雷码输出,根据需要可能得转换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绝对值编码器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比如你的8位),除了并行信号(PLC开关点输入接口)外,也可以用4--20mA输出的编码器,这种信号接口PLC都有。另外经济型PLC也可以用RS485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较中高档的PLC,要寻找是否有如下接口:SSI、Profibus-DP、Canopen等,然后再寻找这样输出接口的编码器。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RS485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采用Profibus-DP型现场总线与PLC通信,这样只需要4跟线(两根电源线,两个485A、B双绞线),一般检测位置用绝对值编码器,检测速度用增量式编码器八个线每一位先对应一个输入点

网友J:
看到笨鸟前辈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