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PLC程序怎么编写,是欧姆龙CP1E的?

楼主(2013-05-02):
通过PLC控制气缸上下动作,一个光电开关,气缸上面两个磁铁感应器,光电开关一感应到物品气缸就下来,感应不到物品气缸就上去,请教怎么编写?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问我编写的对吗

网友A:
光电开关为什么要互锁,上面的3.00 是个执行条件,你这样的话,恐怕不行。
专业不专业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某人说了算.关键要看客户的认可度!

【方案】
华北工控SOMB-6581A:搭载RK3588处理器,助力人机界面应用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小白,那请问怎么编写啊,

网友B:
3.0没有自保,x2一旦接通3.0就立即断开,所以TIM0并不会计时。
按照楼主的描述,气缸上没有必要设置感应开关,程序只需这样就可以了:
LD X2
OUT 3.00
【方案】
CNC-H4-T数控系统在数控立车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