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我这个程序编的对吗?

楼主(2013-05-02):
输入端1是光电开关,2是气缸下压磁铁开关,3是气缸上压磁铁开关,4报警(留着的,暂时用不到)输出端1是下压气缸动作,2是上压气缸动作,条件就是光电开关感应到物品气缸就下来,有延迟的(时间可以调),我是小白不知道编的怎么样

楼主:
忘记说了,PLC是欧姆龙CP1E的,嘻嘻

网友A:
这个是普通的时序电路程序,应该不是很难的。
你贴上来的程序好像不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还不全吗,我只会编这么多了

网友B:
欧姆龙的没有玩过

网友C:
西门子小型plc自带俩个模拟电位器,调时间很方便。不知道欧姆龙有没有

网友D:
你这个光电开关跟气缸下压磁铁开关两者之间有联系吗,还是它们两个都是独立控制气缸下压动作,要看好每个信号之间的关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小型plc自带俩个模拟电位器,调时间很方便。不知道欧姆龙有没有
新的plc取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小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气缸下压只有置位没有复位,气缸上压只有复位没有置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小型plc自带俩个模拟电位器,调时间很方便。不知道欧姆龙有没有
新的plc取消了
CP1E-S系列的没有,CP1E、CP1L、CP1H的都有。

网友F:
没什么问题吧,自己模拟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小型plc自带俩个模拟电位器,调时间很方便。不知道欧姆龙有没有
新的plc取消了
CP1E-S系列的没有,CP1E、CP1L、CP1H的都有。
CP1E还能活多久?
欧姆龙如果真为客户着想,添加竞争优势:
1.将端子排改为可拆卸的,价格还不涨。
2.将串口固定螺丝改为公制。-----这很难吗?
CP1E-NS的将串口固定可能是个败笔。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小型plc自带俩个模拟电位器,调时间很方便。不知道欧姆龙有没有
新的plc取消了
CP1E-S系列的没有,CP1E、CP1L、CP1H的都有。
CP1E还能活多久?
欧姆龙如果真为客户着想,添加竞争优势:
1.将端子排改为可拆卸的,价格还不涨。
2.将串口固定螺丝改为公制。-----这很难吗?
CP1E-NS的将串口固定可能是个败笔。
感觉CP1E就是价格战的产物!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小型plc自带俩个模拟电位器,调时间很方便。不知道欧姆龙有没有
新的plc取消了
CP1E-S系列的没有,CP1E、CP1L、CP1H的都有。
200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修改,我今天被这程序搞的头大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觉你这贴的这段程序有没有贴上来或没有显示出来,编程应该不会只编了这么点吧!

网友H:
如你所述气缸只需一个电磁阀控制就可以了,所以100.02可以不用。
程序中的定时器为下降到位开始延时,如果需要经常调节的话可以用外接时间继电器来替代,这样会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