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在冰冻水的流量测量中,电磁流量计有明显的优势。比如:无压力损失,精度高,稳定性好。但因为冰冻水的特性,在电磁流量计的使用中应注意一些问题。

  首先是电磁流量计的内村问题,注意内存承受负压问题。当测量介质有一定的腐蚀性的时候,我们要使用聚四氟乙稀内存材料。但采用四氟乙稀材料的电磁流量计不能承受负压。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采用带骨架型内存,缺点是增加投资成本。

  第二,将原来的放空阀改为单向阀(止逆阀),在管道出现微小负压时,止逆阀自动打开,从大气中吸入空气,从而,确保安全。

  以上是电磁流量计在冰冻水测量中要注意的事项。适合冰冻水计量的另一流量计是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在使用中同样要注意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传感器连同电缆插头都有可能被包在保温层中,为防止结露对传感器造成损坏,电缆插头的防护等级应选用IP68潜水型防护等级。

网友A:
了解了,电磁流量计现在很热啊
安徽锐凌计量市场,专业提供小型加油机、流量计产品,您真正的计量服务专家!
进入锐凌计量市场的方法:打开百度---输入“锐凌”---点击“百度一下”按钮,即可看到安徽锐凌
计量市场!不信的可以试一试
或者你还可以直接输入www.rljlsc.com,进入锐凌计量市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B:
不明白第二项原因,放空阀改为单向阀,是什么放空阀???
改为单向阀后,负压就进行空气补压,那么这个单向阀只向里进气了。。。
如果空气进入管道,岂不是成了两相流了么,也就造成电磁流量计不管满的测量,此时流量计检测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