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小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源,买开关电源好?,还是自己买变压器变压整流滤波好呀?本人一款机器用到两个小步进电机,57BYGH306,要求电源是直流20V-50V,功率100W,叫采购买40V的200瓦开关电源说要好几百,我就用变压器自己弄了一个,成本一百就够了。机器卖出去一年多了,用着比较稳定,朋友们你们一般选择那种电源呢?还有我这样设计的整流电路有啥缺点?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

网友A:
都可以的,没有什么好不好,只要容量够。 只不过,你的滤波之后还是有杂波的,并且没有保护.

网友B:
可以说是看了一会没看懂的啊

网友C:
我看还是加上有源滤波就会降低滤波电容容量,并很方便的能加上稳压保护,那样就完善了。

网友D:
40V的200瓦的开关电源如是国产的100多元就够了,除非你用进口的;

网友E:
建议开关电源 方便安全,有自保功能短路什么的自动保护。价格也不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开关电源 方便安全,有自保功能短路什么的自动保护。价格也不贵。
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G:
自动从我用骨架变压器稳压后,连烧四个驱动器以后,再也没有用过这种方式了。
现在用环形变压器做驱动电源。如果是直流的,就直接用开关电源了。开关电源的功率要求大于负载一倍以上,这样也基本没有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