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5台伺服,控制简单(没有插补等复杂功能),触摸屏修改参数,求教方案。
本人初步设想:
       1、三菱fx3u+定位模块
       2、2台三菱fx3u
       3、一台fx2n(通讯控制)
       4、数控系统
       5、国产plc 信捷xcc-32t-e(支持5轴)

本人以前做过2轴,用fx1n、3u,5轴第一次遇到,请大家提的建议,谢谢。

网友A:
FX2N就不要考虑了,这个主机定位功能没有FX3U那些好(脉冲频率低,且没定位指令,只能用脉冲指令)
如果不考虑成本那可以用FXU加定位模块
数控的成本应该不低吧
如果要成本低,那可以考虑国产的

网友B:
如果是成本考虑的话就直接用信捷了。
我用松下PLC,二个FP0R-C32CT+威纶屏控制了六个步进电机。FP0R-C32CT是带有RS232通讯端子的,二个PLC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C:
KINCO在微博的回复:
采用KINCO(步科)F1系列总线型PLC,加FD系列总线型伺服,CAN总线通讯,相对于传统控制有接线简单,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系统稳定等优点,而且几乎不增加产品成本。几年来已经在电子、造纸、专用机械、生产线、锂电、包装、机床等领域拥有众多多轴控制应用及长期配套的成功经验。选KINCO成套没错!

如果成本有更高的要求,也可以配置Kinco K5系列PLC,也支持CANopen通讯

网友C:
信捷工程师微博回复:
信捷PLC报价1500元解决,集电极开路信号200K,另外本体支持5路AB相高速计数,两个串口通讯
使用信捷PLC,我想你的项目应该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我计划2套方案,提供给公司。
1、2台fx3u(三菱大品牌,成本高些,本人编程比较熟悉)
2、信捷xcc-32t-e。(国产品牌,成本较低,对信捷稳定性不太放心,编程可能要看手册,第一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