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上海东曙温控仪的控制效果的好坏跟用户使用什么样的仪表有关,当然也和用户对控制要求有关。有些用户选择了普通的数显温控表,只要到达温度的时候,加热设备关闭就可以了,单身加热设备本身有郁闷,温度会往上走,这样就产生所谓的过冲了。至于过冲有多少摄氏度,那就要看你加热设备的具体加热速度了。那么选择怎么样的温控仪能很好的控制温度呢?
     选择PID控制器,它能防止温度过冲过大。智能温控仪它在未到达温度前就开始通断的控制,让温度慢慢的上升,从而达到温度过冲过大的效果。如果你感觉你使用的智能温控仪过冲还是有点大,那就开启仪表的自整定功能,让设备自整定,等自整定好以后,仪表内部会自动调节P、I、D这三个参数。但它有它的缺点,就是操作复杂,里面有很多的参数设定。如果用户不会使用仪表,对参数进行随意的修改,可能会导致仪表使用不正常。
选择一个控制效果好的温控仪对用户来说是个难题,因为市场上有各种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仪表,有些温控仪是专门为某些设备而开发研制的。所以用户在购买的时候不知道该买什么温控仪好,那就咨询一下技术,让他们把你选个型号,这样才能买到一个适合你的温控仪。

网友A:
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方法的不是吗

网友B:
我看比较好的控制方式还是线性控温它适用于1000W以下控温设备,也大功率也只能采用继电器式控温线性控温的成本太高。要根据产品要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