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维修变频器,测量各路负载电源时,不单单要在静态下测量,最好在某个电路工作的时候测量一次。
 我修过一台变频器,就是开环运行的时候,键盘总是复位一下,然后报故障,变频器停止运行。键盘为什么复位?想到控制键盘的MCU,它的供电是+3.3V,于是就这样,最后查到此电压是由驱动板的+5V来的。再次开环运行,用示波器测量电压,发现一运行,+5V会被拉低不到4V,变频器停止运行,这是键盘会复位一下后正常。更换+5V稳压块,再次测量,正常。后分析原因,驱动上下桥臂的6个光耦的供电时+5V,此电压有变成+3.3V,所以由此认定,+5V功率不够了。

网友A:
感谢经验分享,那是电源稳压块带载能力差造成的。

网友B:
谢谢分享,请多多上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