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现有一个加热炉 ,是用Y型连接的A.B.C三相每相8只电热丝。电热丝是很长的那种横穿炉子两边,然后每边用连接线连起。。如图 1到8分别是A相中的8只电热丝,在炉子的一边 -1到-8是电热丝的另一端在炉子另一端。
现在有个问题 假如A相中的3号电热丝断了,因为电热丝在炉膛里看不到拿出来也比较麻烦,要找出是哪根断了。我刚开始时把电热丝分别两端都拆了然后用一根线接在电热丝的另一端用万用表量拆掉的这根电热丝的通断,这样比较麻烦 运气不好要给个都拆一下。 后来我把A相与其他两相连接的中间点拆开,然后分别量1.2间通断,如果通就量3.4  如果不通就再量-2和-3如果-2。。。。这样也可以找出断的那根电热丝。
如果不拆任何线就这样直接量是否可以找出断的那根?

网友A:
类似的炉子见过,但没有维修过,也未注意过怎么检修;
楼主的后一种方法,应当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量出来 ,但是如果不拆Y型连接的中间点量不出来,量都是通的,试过好多次发现都是这样。但是今天来了个专家 好像是厂商 傲慢的不得了,说我的方法是最笨的方法,不要拆线直接量就OK了。我问他怎么量 他说的就和我第二种方法一样。。。。搞不懂是他自己想想的根本就没量过 还是我哪里出错了。。。。

网友B:
如果3#断开,而且不断开星点,你直接量14或者24还是通的吗?

网友C:
根据电阻值可以确定。必须拆线

网友C:
错了,不须拆线

网友D:
是五金厂的金属材料加热炉吧,根本就不用拆星型接线点。
弄懂接线原理后,确保ABC三相电热丝三根出线没有接任何负载或者传感器,直接量星型接头与ABC三个输出端,哪一相不通就查哪一相。
例如A相不通,再以A为基点,按1.2.3.4.5.6.7.8量下去,到那个接头不通就懂了。

网友E:
为什么不是从A加根延长线去量A到8号加热管,没断再测A到7号管,以此类推,为什么要拆线。

网友F:
这种炉子我们公司以前有两台,在任意一边测量都是两根一组,先确定是那一组不通,然后再搭一根辅助线,可以不拆连接片就知道哪根管子坏了。

网友G:
优选法,确定那一相。一半一半的测量如1-4测量4-8测量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也认为这样比较快!

网友I:
先判断是哪一相短线~然后通过阻值的计算应该就能确定具体断线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量过几次都是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理论上应该可以,不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 反正是没量出来,量了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和直接量3.4差不多吧 ,可能是楼上说的那样有其他负载或者感应装置 我没发现。。。。不然的话应该可以量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就是这样的炉子,热处理

网友J:
这种接法可以吗?如果A相的一个管子坏了,其它B,C的加热管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其中一相坏掉,其他可以工作

网友D:
按照理论可以实际测量不可以的话,那就是线路还没摸清楚。我们以前就是把控制柜下面的接线排,去电热丝的接线头给拆了才进行测量的,记住一定要弄清楚接线原理,不能漏掉一条线,下次维修也给自己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教,看来以后还要慢慢来

网友K:
看图很清楚,是不用拆啊

网友L:
我想起了,我以前公司用坩埚烘烤的KILN炉。原装德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