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Pt100温度传感器,现场运用时,发现其与现场装置在同一位置的圆盘指针式的简易温度表在200℃-300℃段不相附,差值在25℃左右,在100℃以下相差很小,2℃左右。现场有人说Pt100准,有人说老表准,双方争论不休,请问:终究是谁不准?如何处理呢?请高手给予协助!谢谢! 注:Pt100温度传感器接上端仪表为WP-805型PID控制仪表,选择传感器型号为08

答:在200-300度范围内测量PT100的电阻值,通过查分度表的方式查出对应的温度是多少就可以判断出PT100准不准了。一般来说PT100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A:
回答的挺有水平!

网友B:
呵呵。。。您这个回答是无罪推定。
要想知道热阻准还是双金属准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拆卸下来到校准室校准,或者找个新的温度表测试两个的温度

网友C:
对,用一个第三方的温度表来比对,这个既简单,又实用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用一个第三方的温度表来比对,这个既简单,又实用有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用一个第三方的温度表来比对,这个既简单,又实用有效。

网友F:
有条件找个有一定 计量性质的温度表标定,这样才靠谱。
没有条件的话,就靠这两个表来弄的话说不好的

如果PT100本身就不是很合格,就算你去量PT100的阻值 都未必能准。
PT100便宜的 很便宜,贵的也很贵的。

还是找个计量性质的表来测量比较可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用一个第三方的温度表来比对,这个既简单,又实用有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用一个第三方的温度表来比对,这个既简单,又实用有效。

网友I(2013-09-26):
还有一种简单方法,选用大量程传感器

网友J(2013-12-25):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用一个第三方的温度表来比对,这个既简单,又实用有效。

网友K:
温度计都是有检定周期的,计量管理规定,按时校准,有标准温度计的,一般是用高一等级的来校验低一等级的

网友L:
其实根本不用哪么麻烦 PT100是一个标准电阻 有少许的允许误差 如果对当当温度表示担心 可以用一个万用表电阻挡 快速断开PT100然后测一下当值阻值 然后你查看一下分度号表 哪就是知道实际当前温度了

网友M:
Pt100系数大概在0.4,测量阻值大致可判断

网友B:
嘿嘿。。。
楼主的自问自答,偶还是有点不敢苟同。
您通过测量热电阻的电阻值来得出被测温度的做法,实质上是假定了热电阻本身是准确的,这个假定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您怎么知道热电阻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线性度和准确度还是那样准确。

网友B:
回复 网友L:
您怎么知道热阻本身就是好的呢。
热阻的线性度和准确度就是那么好???

网友L:
回复 网友B:
首先你是要保证从PT100里传来的信号与仪表上位机显示的数值要一至 不管PT100是不是好的 不管它是不是准确的  如果还觉得PT100可能不准 哪就把PT100和水银液位位放在同一个位置看两都偏 差多少 可能你又要说如果万用测的不准呢 可能你还会说如果水银液位计不对呢 可能你还会说 会不会是人读数不准呢 呵呵 其实要保证的是根源 讲的只是方法 PT100自身是不易坏的器器 但精度等级是各有不同的 会有就许的误差 计量把这个误差称为允许误差  如果都不确实 最简单替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L:
其实偶想说的是,热电阻的线性度在不校准之前是不确定的,因此假设热电阻是好的是一种误区,热电阻只有在校准后才能确认其线性度和精度偏差是否符合规定。
虽然原理和制造上热电阻的电阻值与测温是线性关系,但很难保证期在一个测量范围中线性度。

网友L:
回复 网友B:
如果一开始PT100就是坏了 哪还整啥!PT100其稳定性还是比较好!是随温度变化的电阻 出现漂移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如果接了温度变送器就另说了 温度变送器出现漂移是常见的现象 温度变送器只能用标准直流电阻箱来输出标准电阻来测其输出电流的了!但最终只好用一万用的MA挡了 好点的就福禄克了 有合格证的 PT100 一般的用户是无法自已进行比较校准的 没有哪个条件 也没有哪个计量标准都做不了这工作 校准零点是不可少的 想要人为的弄个标准0度恒温一般用户没条件!计量局有的地方有 很多地方也没有 只能往上级部门!所以买PT100时 就要求厂家提供合格校准出厂证书!他们生产也是依靠哪一标准执行 当然哪些小作坊就不敢保证了!说到底如是做维修和查故障 如果始始无法确定就替换!这个问题讲的有点远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L:
嘿嘿。。。
偶厂就有热电阻的校准装置,其实也不复杂标准设备主要有低温恒温油槽、高温恒温油槽、冰水恒温槽,制冰机、采样多功能采集器,再就是校准采样电脑和软件了,这个基本上和热电偶的校准设备是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