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帮帮我吧,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直流电机驱动电路,跪谢了

楼主(2013-05-02):
各位师傅,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驱动电路是L2724,请问这个电路是电机正反转电路吗,如果能的话,电机在正传,反转及停止状态下,输入端的电位各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电路,还要知道Vin的性质才好分析,Vin是什么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Vin的范围是正电压0-10伏,请问能实现我的要求吗?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压是多少?跟随器芯片供电电源Vs是多少?这个不能和盘托出吗?为什么要问什么说什么?为什么不把所有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呢?没有条件怎么讨论呢?
这个电路倒是正反转的控制电路,0-10V输入,0V一个旋转方向,10V反向另一个旋转方向。

网友B:
微型直流电机双向转速可控电路
稳定用电阻 Rx > 2*R3*R1/Rm(电机内阻)
电机电压为:Vm=2(Vi-Vs/2)+Ro*Im (Ro=2*R3*R1/Rx ; Im为电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