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2013-05-02):
如何能够在让鼠标放在固定的位置就能过点亮规定的指示灯亮?
求解答!

网友A:
放个透明的按钮,然后看有没有经过按钮的脚本吧,记不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能说详细点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懂,能说详细点不
我也是没看明白

网友A:
画面放按钮,按钮在运行的时候是透明的。然后按钮的脚本有个鼠标停留或者经过的动作,在这个动作里触发灯亮。如果还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脚本里面没有有关鼠标停留,或划过的函数

网友C:
这得是什么档次的屏才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