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t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fx1s用步进梯形图编写程序时  程序中有个计数器 当计数器达到设定值时需要返回主母线s0 没有达到的时候继续下一步我请问一下 ret是加在哪里呢  在线求解答谢谢!!!!!!!!!!!!!!!!

楼主:
就是这样一段程序 就是不知道这两个位置放那个位置放ret正确还是有别的位置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还是加到母线上吧,我这机子上未装该编程软件,未试;应当是,编译能够通过,就可以。
STL指令程序结束后,再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通过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两个地方通过不过  郁闷

网友A:
其规则如此。
在梯形图中,每条STL指令末尾均可以使用RET指令,但必须紧接于STL接点之后(之前不得有接点);
在FXGP中可明显看到,而GX Developer似是连接在左母线上(实际是在STL接点之后);
有十来年没正式编程了,记不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