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N???

楼主(2013-05-02):
三菱1Nplc,RUN灯不亮!进入不了运行状态!将PLC运行开关拨上RUN灯闪亮一下灭掉!硬件问题还是程序?是不是三块板某个部分接触不量?

网友A:
能不能和软件连起来,将程序全部清空看看,如果实在不行,那要将PLC送去检测了

网友B:
电源关了,那个小运行开关来回开关几十次再通电试一下;
有可能是开关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