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本人用RKC REX-C700温控器控制工厂宿舍的热水器,设定温度为70度,当温度接近设定温度时,主控输出会频繁0N/OFF,导致接触器频繁动作。这是不是温控器的PID控制引起的,怎么解决?或者让它采用位式控制,因为对温度的控制精度不高,而在温控器设置里面P不能设为0,难道不能实现位式控制?另外有时在当前温度低于设定温度很多时也会有频繁通断情况,反正控制很混乱。求专家指点。

网友A:
P设为0即为位式控制,但还要对OH参数(控制回差)进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这款温控器P只能是1或以上的数值,说明书上也说P不能为0,而I和D都可以设为0 报警输出只有一个上限报警

网友B(2013-08-08):
就控制这个温度需要RK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