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我手套点胶机PLC程序坏了求手套点胶机PLC程序

网友A:
说的太专业了。哈哈。plc程序坏了..................

网友B:
呵呵;还是向你设备的厂家求援比较合适;

网友C:
要么找厂家,要么重新做控制系统,点胶的厂家很多的,
我们是做上位机元件的,用控制卡,不是用PLC,

网友D:
2楼说的对

网友E:
找相同的设备读下
找厂家
或者重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