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朋友做的设备,有13个工位,如果13个工位同时工作的话,提供动力的叶片泵没问题,但是偏是这13个工位不是同时动作,这样叶片泵就容易过载发热,正在想办法。
有想在每个工位上加电磁阀来控制液路的通断,这样除了成本外,每天大量的通断对电磁阀来说也是严重的考验。
现在又想换个泵,换成类似于带滑差的,这个估计可行。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难道液压回路没有用溢流阀吗?

网友B:
楼主想多了,电磁阀就是干这活的,你让他拼命干就是了,不用担心经不起考验!

网友C:
叶片泵是可以不装溢流阀,压力由泵体上自带的压力调整螺丝来调整。但这样总是不好的,大泵还是装一个溢流阀更好。13个油缸同时工作,看起来机器设计者不是很懂油路了。
油路和电路的原理有点相通。电路上并联,哪个线路中的电阻小,电将流向电阻小的那条线。油路也是一样,哪个负载小,油也会优先小负载的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液压回路没有用溢流阀吗?
用了,但是如果同时动作的话没有问题,但这个工作的时候却是不同时动作,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多了,电磁阀就是干这活的,你让他拼命干就是了,不用担心经不起考验!
一天至少几千次啊,会不会没多长时间就要换啊,那样的话买家不高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叶片泵是可以不装溢流阀,压力由泵体上自带的压力调整螺丝来调整。但这样总是不好的,大泵还是装一个溢流阀更好。13个油缸同时工作,看起来机器设计者不是很懂油路了。
油路和电路的原理有点相通。电路上并联,哪个线路中的电阻小,电将流向电阻小的那条线。油路也是一样,哪个负载小,油也会优先小负载的那个位置。
吴工,13个不是同时动作的,这样叶片泵就过载了

吴工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A:
叶片泵分为变量和定量两种,你可以使用定量双联叶片泵外加卸荷阀和溢流阀,工位工作少时泄荷阀工作,让一个泵打油时直通油箱,工作工位多时双泵直接供油。
如果用溢流阀应该使溢流量大于泵的排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多了,电磁阀就是干这活的,你让他拼命干就是了,不用担心经不起考验!
一天至少几千次啊,会不会没多长时间就要换啊,那样的话买家不高兴的
楼主,我用的国产的,每分钟十多次的频率,每次开机连续运行2小时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频率不是太高,一天1K多次,对大多数电磁阀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多了,电磁阀就是干这活的,你让他拼命干就是了,不用担心经不起考验!
一天至少几千次啊,会不会没多长时间就要换啊,那样的话买家不高兴的
楼主,我用的国产的,每分钟十多次的频率,每次开机连续运行2小时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频率不是太高,一天1K多次,对大多数电磁阀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每个工位每次开始工作到工作结束只有不到1分钟,然后就等下一次的,频率比较高

网友D:
麻烦楼主上传液压图纸,泵,阀的型号。以便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楼主上传液压图纸,泵,阀的型号。以便分析!
朋友的设备我也只是在他空间里看到视频,图纸我也没看到,只想弄出点思路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多了,电磁阀就是干这活的,你让他拼命干就是了,不用担心经不起考验!
一天至少几千次啊,会不会没多长时间就要换啊,那样的话买家不高兴的
楼主,我用的国产的,每分钟十多次的频率,每次开机连续运行2小时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频率不是太高,一天1K多次,对大多数电磁阀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每个工位每次开始工作到工作结束只有不到1分钟,然后就等下一次的,频率比较高
1HZ的频率还高吗?

我说的一分钟十多次指的是在一分钟时间里动作时多次,也就是开和关要20多次!频率在10HZ以上!

网友E:
首先找到问题的原因。
高铬铸铁www.hnhqkm.com.cn,刚玉砖www.lyhsnh.com,衬板www.bolinchina.cn,耐火砖www.lyfsnc.com,塑料扫把www.lyxyry.com,消防门www.lyhaod.com,浸塑衣架www.lyhzyj.com,pvc塑料软管www.lytlsy.com,三苯基膦www.rnjrd.net,河南花生摘果机www.zynjgs.com,www.zyhxmy.com.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有加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液压回路没有用溢流阀吗?
用了,但是如果同时动作的话没有问题,但这个工作的时候却是不同时动作,就出问题了
溢流量过小吧!

网友H:
求起重行车串接电阻调速详细电路图   谢谢

网友I:
可否加压力控制或者变频控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