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感觉落伍了!变频器给水系统能在不用压力气罐的情况下,用户一开水龙头水泵就工作,不开水龙头就停止吗,用户是很多用户!!只要有一个用户水龙头打开水泵就转,关闭水龙头就停止吗,我感觉必须得用压力罐啊。今天和别人和酒就说这事情,别人说可以,我感觉不可能,如果但对一个用户还可以,一个楼房很多用户只要有一个打开就工作,那怎么探测管道压力,难道把电磁开关按到每个用户水龙头上??

网友A:
这个不难理解呀。一个是恒压力控制,一个是检测流量。而需要压力预控。其实我认为恒压控制更好。

网友B:
就是恒压控制呀!

现在的变频器,很多都带这个功能,你只要加个压力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C:
现在好多不用压力罐了,据说后期维护成本太高。

网友D:
都不用水,泵维持最低转速,稳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恒压控制呀!

现在的变频器,很多都带这个功能,你只要加个压力传感器就好了!
在主管道上加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真的很难理解啊,一栋五层楼房供水,当变频器给水停止的时候,即使有逆水阀,水也得从五楼下到一二层啊,可是要求的是五层楼任何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变频器就得启动打压给水,问题:水泵停止,管道水都下到一二层楼房,那五楼用户打开水龙头,即使拿压力传感器,也检测不到五楼有人打开水龙头啊??

真落伍了?我就是感觉变频器实现不了气压罐所能实现的,五层楼任何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水泵就转供水,因为压力罐有水泵压力打入,水龙头一打开就有压力推水出来!而变频器的方式,由于没有压力罐,水泵一停,水就从五楼下来了,堆积在一二楼,那五楼用户打开水龙头,压力传感也检测不到,即使能检测到,每次听说堆积回来的水压力也不一致啊。

其实说白了能不能实现楼上用户一个人不用水的时候,水泵必须停止,只要楼上有一个用户用水,水泵就起来供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真的很难理解啊,一栋五层楼房供水,当变频器给水停止的时候,即使有逆水阀,水也得从五楼下到一二层啊,可是要求的是五层楼任何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变频器就得启动打压给水,问题:水泵停止,管道水都下到一二层楼房,那五楼用户打开水龙头,即使拿压力传感器,也检测不到五楼有人打开水龙头啊??

真落伍了?我就是感觉变频器实现不了气压罐所能实现的,五层楼任何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水泵就转供水,因为压力罐有水泵压力打入,水龙头一打开就有压力推水出来!而变频器的方式,由于没有压力罐,水泵一停,水就从五楼下来了,堆积在一二楼,那五楼用户打开水龙头,压力传感也检测不到,即使能检测到,每次听说堆积回来的水压力也不一致啊。

其实说白了能不能实现楼上用户一个人不用水的时候,水泵必须停止,只要楼上有一个用户用水,水泵就起来供水!
楼主思路有点乱了!

按传统的控制方式,的确和楼主想的一样,但你用变频的方式,楼上都不用水,变频器不一定要停!在控制电机上,还要用上PID算法,这样可以保证压力的恒定!

网友C:
回复 楼主:
晕菜,你先解决为什么“水就从五楼下来了,堆积在一二楼”----有跑水的地方。

网友F:
楼主你的思路乱了  不明白恒压供水为何物了,变频基本不会停 一直维持管道压力在设定值  主管道装上压力变送器来反馈实际压力 经过PID计算控制变频器的工作和工频、变频切换,详细请看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77e6d03667ec102de2bd89bb.html

楼主:
不管是用给水控制器还是变频器里的pid 我都装过,我知道恒压的装法。这么说吧,有个人找我想让我做变频器,而且像装成像气压罐是的,楼房用户只要有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水泵转,关闭,变频器就得停了,不想用恒压的。我感觉变频器实现不了只要一个用户打开就转。然后和别人吃饭,他说能用变频器做成想气压罐是的,用户打开一个水龙头,变频器就转,不打开就停!我主要想知道真有一种能让变频器探测五层楼房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就转的方法啊!!!!

恒压还是pid的就不要说了,关键点是不用水就必须停!用水只要有一个水龙头开就转!!!

网友C:
1.你先解决都不用水,水就回到1-2楼的问题。
2.不用恒压供水系统,谁能解决你的问题?(排除类似在每个龙头都装传感器,这样不现实的方法)
3.压力罐的作用不局限你说的用途,现在不用压力罐的恒压供水系统有很多。

“恒压还是pid的就不要说了”,既然你这么说了,怎么控制就不多说了。
“关键点是不用水就必须停!用水只要有一个水龙头开就转!!!”----不是马上,就多说这一句。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管是用给水控制器还是变频器里的pid 我都装过,我知道恒压的装法。这么说吧,有个人找我想让我做变频器,而且像装成像气压罐是的,楼房用户只要有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水泵转,关闭,变频器就得停了,不想用恒压的。我感觉变频器实现不了只要一个用户打开就转。然后和别人吃饭,他说能用变频器做成想气压罐是的,用户打开一个水龙头,变频器就转,不打开就停!我主要想知道真有一种能让变频器探测五层楼房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就转的方法啊!!!!

恒压还是pid的就不要说了,关键点是不用水就必须停!用水只要有一个水龙头开就转!!!
这种控制系统,用户都不用水,泵也不停,维持最低压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管是用给水控制器还是变频器里的pid 我都装过,我知道恒压的装法。这么说吧,有个人找我想让我做变频器,而且像装成像气压罐是的,楼房用户只要有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水泵转,关闭,变频器就得停了,不想用恒压的。我感觉变频器实现不了只要一个用户打开就转。然后和别人吃饭,他说能用变频器做成想气压罐是的,用户打开一个水龙头,变频器就转,不打开就停!我主要想知道真有一种能让变频器探测五层楼房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就转的方法啊!!!!

恒压还是pid的就不要说了,关键点是不用水就必须停!用水只要有一个水龙头开就转!!!
这种控制系统,用户都不用水,泵也不停,维持最低压力
此为正解也

网友C:
都不用水,为什么不能停?那不是空耗嘛。

楼主:
看来我的语言表达能力由问题啊!我其实想表达的问题就是,只用变频器能不能实现只要有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就转,不打开水龙头就停。就像气压罐能实现的功能一样!(不用压力罐的情况下)我感觉不可能的!!!!

保持最低压力,恒压pid的,给水控制器等我都装过,排除掉!!就是要求没人用水必须停,但有一个用户用就转。

我感觉即使实现了,也没实用价值,用户水龙头用水是频繁的,那变频器也就频繁启动。也就失去其价值了,可是真有人要求这样。难道这世界真有这样的控制系统???

楼主:
感谢各位这几天的答复,非常感谢!

网友C:
“我感觉即使实现了,也没实用价值,----非也,在xx会议中心,xx办公楼,都有应用,因为它们有可能10天半月没人住。
用户水龙头用水是频繁的,那变频器也就频繁启动。-----变频器一直在工作,只是电机有停止的时候。
也就失去其价值了,----在经常用水的地方是这样。
可是真有人要求这样。难道这世界真有这样的控制系统???-----起码有二例。还是那句“不是马上”停止/运转。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长时间维持一个压力的话可以设置变频器休眠  现在很多程序作了这个功能  压力稍低就会激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语言表达能力由问题啊!我其实想表达的问题就是,只用变频器能不能实现只要有一个用户打开水龙头就转,不打开水龙头就停。就像气压罐能实现的功能一样!(不用压力罐的情况下)我感觉不可能的!!!!

保持最低压力,恒压pid的,给水控制器等我都装过,排除掉!!就是要求没人用水必须停,但有一个用户用就转。

我感觉即使实现了,也没实用价值,用户水龙头用水是频繁的,那变频器也就频繁启动。也就失去其价值了,可是真有人要求这样。难道这世界真有这样的控制系统???
你这样用的话水压也不稳定啊  会有冲击啊  还不如装个高位水箱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长时间维持一个压力的话可以设置变频器休眠  现在很多程序作了这个功能  压力稍低就会激活
就是这样让水泵停止转动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晕菜,你先解决为什么“水就从五楼下来了,堆积在一二楼”----有跑水的地方。
同意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