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请问各位大大谁写过欧姆龙CP1HPLC和三菱通信程序?可以发个例子程序个我么万分谢谢?因为刚学通信,只有三菱变频和欧姆龙PLC,网上的都是别的变频。有好多看不懂,想自己用现有条件来做实验通信。如有的可以发个程序给我谢谢wuge0710@qq.com

网友A:
用串口网关这个协议,支持MODBUS RTU 协议。

网友B:
如楼上版主所说,只要你的变频器支持MODBUS就可以通讯!

楼主:
MODBUS RTU 协议就是欧姆龙CP1H那个串口网关呀?我试下先

网友C:
MODBUS就可以通讯.

楼主:
欧姆龙CP1H没有MODBUS选择的,只有串口通信选择的呀

网友D:
可以选485串口通讯的

楼主(2014-04-03):
那寄存器D32252错误代码128 不知是什么错误
有谁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