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现在学习文本显示器,突然想到用文本显示器中的数字键输入,但是如何编程才能实现同时输入一个多位数呢?

网友A:
只能看你用产品资料了

网友B:
你文本不支持多位数的输入??

网友C:
估计你只能定义两个或三个辅助键,其中一个为移位键,另一个为加1键,或再来一个减1键。

网友D:
什么样的文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只能定义两个或三个辅助键,其中一个为移位键,另一个为加1键,或再来一个减1键。
便宜的文本都这样调数据。

网友E:
文本应该很快退出工控了,现在的触摸屏价格己经和文本相差不多了。文本200元一个,触摸屏500元一个。
如果用普通按钮开关来调整数据,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了,想想如果要用到1000以上的数据,这不是要按1000多次?文本的数字键本来就可以调整参数,直接输入的。如果用按键位移来输入大的数据,好象是不支持这种方式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文本应该很快退出工控了,现在的触摸屏价格己经和文本相差不多了。文本200元一个,触摸屏500元一个。
如果用普通按钮开关来调整数据,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了,想想如果要用到1000以上的数据,这不是要按1000多次?文本的数字键本来就可以调整参数,直接输入的。如果用按键位移来输入大的数据,好象是不支持这种方式吧?
文本200一块?呵呵,推介个品牌啊。我用过最便宜的触摸屏是显控的,记得好像是3寸还是4寸的吧。进手价是320.信捷文本OP325-S进手价是280。

网友A:
“想想如果要用到1000以上的数据,这不是要按1000多次”w板不会这样做程序给用户吧,客人会很烦的。
“一个为移位键,另一个为加1键,或再来一个减1键。”最多仨键解决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如果你选“半成品”-----通讯程序都要自己做的那种,200都贵了。
文本显示种类太多了,都要文本屏完成不可能,要打组合拳---还有PLC麻。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如果像你所贴的这个价格,那我还是会选文本,毕竟便宜了300元,如果是必须得用触摸屏的话,也难选择500元的,应该会选择价格更高些的,考虑到稳定因素。

网友B:
文本也有带0~9键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