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各位好!工业厂房电气设计国家有没标准

网友A:
电缆粗细跟建筑面积有关系吗。给钱才算多少一平方。电缆粗细跟功率。电流。穿管。温度。距离。使用系数等等有关系。

网友B:
与平方没关吧,与设备有关。

网友C:
没这方面的经验,不知是自用还是出租。

若是预留,或可参照同类型或相似类型工厂估计;
或者,暂仅预留安装位置等。

网友D:
要根据实际使用来布线啊

网友E:
根据用电设备选电缆!

网友F:
厂房面积跟电缆大小没有关系,配多大电缆要看总的负荷有多大。

网友G:
你看下工厂供电的书吧

网友H:
  要根据你厂里设备(负载)总容量及上班班次等进行计算

网友I:
跟厂房的面积没有多大关系,与你要安装的设备的总功率,布线的长度,布线的方式等有关系

网友J:
这就是信息时代 间接通过几个人的传播 说出的话都变味了
楼主 您说是多少平方的电缆呢  还是说的 厂房有多少平方啊?

前者可以回答你 后者 你就得去问建设公司了

网友K:
跟厂房面积没什么关系,是看你的设备功率,还有就是考虑你的进线端分配的容量够不够你的设备需要的容量。

网友L:
这个应该和厂房没什么关系吧 要看你的设备总容量去配线。。。。不然太大浪费太小不够用。。。

网友M:
核算一下设备总容量,增加10%备用,按照容量选电缆

楼主:
多谢大家,我表达错误应当是,每平方米配多大功率?我查资料好像在不知道负载情况下,每平方米配70-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