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我在用组态王同英威腾变频通信,电脑上是USB转485口串口同变频连接。通信端口参数设为一致,通迅方式上选莫迪康modbusRTU-COM,问题是:通迅控制命令地址是(1000H),对应的寄存器应该是(四四0九七),可(1000H)后面还有0001H正转及后面的0002H反转等,又怎么写入呢?比如说这在画面上创建两个框,点这个框能启动正转,点另一个框能启动反转。在变频器状态1001H后面也有几个参数,怎么让参数以中文形式显示呢?还有我试机时,发现可以发送,但不能接收。在设定频率上可以输入,变频上也立即出现设定的频率,但显示运行频率上却只有几个???,把启动方式改为面板操作,画面上也无显示。运行频率地址为3000H,寄存号为(四一二二八九),应该没设置错的。怀疑过是串口问题,下载了个串口助手,还没试。

网友A:
学习下,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