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软件求助

楼主(2013-05-03):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监控软件可以单曲线任意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监控软件可以单曲线任意修改
监控软件的曲线任意修改?那不是数据作假么……

网友B:
mcgs应该可以,好象是理想的曲线,时间有点长,仅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