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施耐德71变频器,天车主钩,42kw,抱闸通过变频器控制。请问,1.这个电机有必要自整定吗? 2.电机热保护电流设置多少。3.电流限幅设置多少。4.刹车释放电流(提升)设置多少、 5. 电机电流阀值设置多少?  知道的告诉下,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道的勿回复”,如果没记错,类似的话楼主已提过一次了——
其实,没必要这样说,不知道的、通常不会回复;回复的,可能也是出于一种热心,帖子是需要顶的。

不过,我也回答不了,见谅;
请了解的朋友回复吧。

网友B:
起重负载,须做电机自整定,刹车释放电流大概80A!

网友C:
“不知道的勿回复”感觉有那么一丁点儿不礼貌 ......

网友D:
1,自整定最好是要的,以后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机率少,至少可以做电机不转的自学习整定。
2,热保护电流120%~150%。
3,120%以下。
4,50%,应该足以防止溜钩,可以在调试的时候再调整啊。
5. 电机电流阀值?不知道是什么。。

以上建议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网友A:
楼上热心回答问题,不错!

2013 05 04 18补记:
请注意楼主的另一帖,因自整定而出现异常;
标题:玩大了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9650

楼主:
第4个感觉不对,如果设为一半, 那如果吊重物, 如果启动电流刚有一点,抱闸就打开了,那岂不成了溜钩。

楼主:
扎没人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