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有一个牛圈!周长7百米!想做一个电网!24V和12V都可以!主要是牛老是顶圈,所以想请各位大大帮个忙!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哦。

网友B:
可以用铁蒺藜做围栏,电网还是算了吧。

网友C:
铁蒺藜做围栏算了,12V24V对牛不起作用,电压高对牛有伤害

网友D:
电网不是谁想安装就可以安装的,还是安装别的吧!

网友E:
24V和12V,没作用吧

网友F:
想其他办法吧,用电网不可取。

网友G:
国家不准的哥们儿!你那电压也不起任何作用!

网友H:
听说过,需要升压变压器,外面有订做的。脉冲高压的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为了取得信号吗?
24V和12V,应当是为了安全。

网友J:
用电网不可取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K:
楼主可以咨询下弱电安防的,他们有你这样的东东,上次听他们说安装在小区院墙上 防止人翻墙,可以把人撂倒让人动不了,但是不会搞伤搞死。。。。

网友L:
那个不能叫电网!应该是电牧栏!有产品卖的!

楼主:
你们的建议都不错!谢谢了各位!!

网友M:
是叫电牧栏,它就是产生脉冲高压,有触摸换报警,其实电路很简单,你选用彩行做一个脉冲振荡器驱动它就行,加装检流报警就行

网友N:
可别把人给搞到了,要负法律责任的哦

网友O:
已有成品电子高压电围栏,有麻电感但电不死,因为输出电流很小。50V以下电压是安全电压,人碰上去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