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今天收到一个二手变频器,正好给客户换上,客户的爱得利的老是报警启动不好,可能带载能力差了吧,于是换我这个ls的变频器,也是收的,但是没想到的是ls的用到极致了啊,把所有的端子都给用上去了,真搞笑啊,不知道是啥机器上用的啊。

楼主:
不能上传图片啊,老是说没有登录呢。

楼主:
这个ls plc 今天收的,可是不会用啊,有人会用吗,老家伙啊。呵呵。

网友A:
有些点,只是把线引出来了,实际没用

网友B:
从变频器本体把线先全部引到接线端子,如果以后用到哪个就接对应的端子,不用在柜内重新走线了,这也是一种思路。

网友C:
从没把变频器端子用完,都是力求简化好维修故障少

网友D:
越多越不好查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变频器本体把线先全部引到接线端子,如果以后用到哪个就接对应的端子,不用在柜内重新走线了,这也是一种思路。
我也是认为扯出来到端子上的

网友F:
呵呵;肯定有些是没用的;

网友G:
也许是多功能任意应用吧。

网友H:
不可能全部用到的

网友I:
这么乱的接线呀。太随意了。真是,只要能达到目的,不管手段了。传动的乱象...

楼主:
说的是,乱糟糟的,是一个苹果制袋机,可惜我的这个0.75kw 的ls变频器也带不动啊,负载是0.75kw的电机没有减速机,直接很多齿轮,皮带轮工作的,以前的变频器得人工辅助转动才能启动,这回ls的直接到38hz就自动停机了,带不动,客户家请的电工说的,我没到现场看。准备弄个易能1.5kw的mini的试试看。

网友J:
不一定全部能用上,只是把端子接出来

网友K:
明显只是将线全接出来了,特别是那个模拟量输入端子,还没见过能同时接受电流电压信号的!

估计只是将线接出,以后方便!

网友L:
PLC较老,不过还是好用的,用过很多,还是比较皮实的

楼主:
plc 明天一套200元处理掉。不想留了,也不会用这个玩意。

网友I:
现在的传动控制器普遍鼓励总线式通迅,而弃端子控制。接线越来越简单。

网友M:
不可能用到所有的端子功能,应该是把线印出来,方便外面接线。但是这样也太浪费线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