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按下总停按钮SB2或停电,系统应能记忆当时的运行状态,保证在重新按下电动按钮时,能接续原来的状态运行
怎么样来实现

网友A:
不行就用个标志位,到位后清除它,不到位就不清,标志位放在断电保持里就可以的

网友B:
用系统块中的断电数据保持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试试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试试去。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