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好几年没有做工程了,最近想用一款组态软件,希望中间变量不计点数,就是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软件,各位推荐一下。

多谢了!

网友A:
如果连趋势变量也不算点数的话,那么推荐Wincc了……

网友B:
除了破解的,一般都要收费

网友C:
听说组态王的SCADA内存变量不计数!

网友D:
SingleScada软件都是免费的,不限点!到 www.uScada.com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