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刚接触电工方面的工作,买了一些资料,因为只是初中毕业,所以对一些电路计算的感觉很吃力。想学电工是不是一定要把电路计算一定要搞通才行呀?

网友A:
多多有益  还是又用的

网友B:
当然了,电路分析和计算,对电工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对所接触的电路不会算,不会分析。那出了问题你就无从下手了。更别说如何解决问题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电工电路还是电子电路,如果是电子电路的话,是够呛的!

网友D:
多多益善啊

网友E:
分析的还可以。

网友F:
个人认为,必须会。因为现场工作中,负载多大,电流多大,路径多长,是地埋还是架空等,导线需要多粗,空开需要多大,需要哪些保护等,都是问题,都涉及到计算。

网友G:
电工的种类很多,还是先学点应急的吧,剩下的在工作中学吧

网友H:
先学会经常用到的,然后在日常应用中边用边学更容易接受,不易忘记。

网友I:
个人认为一些必要的计算还是要扎实的学会的,但是不要贪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想什么都学会,什么都记住是不可能的。有很多东西是要在工作中用到了,才会理解的。

网友J:
当然有用了。

网友K:
理论知识掌握的越多,分析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对实际工作就越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些计算对于我来就没有问题,主要还是电子电路和和理论方面比较欠缺,因为之前在广东从事的是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现在在老家没有对口的工作,管理全厂的维修,在家里分工不明确,全厂的吃喝拉撒都要管,下面有几个人只有一个我从广东挖过来的很懂,其它两个就是接个线拆个机器什么的。但我自己不懂管理起来也是很吃力,在内地工厂没有纯粹的管理很多时候还是要自己动手的,所以就想业余时间学习一下子。

网友L:
看来楼主也是高手哟!
个人感觉,如果你要做设计,就很有必要学好这些东西,如果以后想做管理,那就好好学学用人哟!

网友M:
边干边学,有时间多看看书,

网友M:
安全第一,不耻下问

网友B:
预备几本专业基础课的教科书或工具书即可。比如说:《电工手册》这个必须有,再比如说,“什么什么几百例”之类的参考书等等。

网友N:
如果不想学,拿着书现场查算也可以。

网友O:
理论的东西还是要学滴

网友P:
电气技术必须有好的理论基础,电气计算很重要,在日常的维修中经常要准确选择电器元件的型号、电压、电流、整定电流大小,所以要会电工计算,电工基础很重要。

网友Q:
可以说电工懂得多就是会的多,很大程度上理论就是技术,心灵手笨的人也可以成为高手,这是和其它工种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