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低速45KW 高速135KW的双速防爆电机,根据温度调整转速,求接线图

网友A:
这个,,电机铭牌上一般都有画出接线吧,4/6P?比较少见,是双绕组呢还是单绕组的?
这种双速电机的一二次电路在电工手册上就有啊还很详细。。。

网友B:
三角低速YY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