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变频器三相接入后,经整流后到电容电阻滤波变成几条线?刚接触不懂,请大家不要见笑?哪位给说明下子,谢了!

楼主:
 是不是输出有正负的直流电,就是两条线?很多问题还没有弄明白~

网友A:
三相整流以后,就是两条线,DC+和DC-,直流母线就是两条线。你的判断是对的。

楼主:
谢谢你!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B:
整流的目的是变成直流啊,当然是两根了

网友C:
整流出来当然是直流电了,正负两条线啊。

网友D:
只有正负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