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施耐德变频器无显示,查为电源芯片1NTC001107损坏。在论坛中看到有专家用3844代的,请教如何操作。不知1NTC001107的管脚定义呀。谢谢!

网友A:
1NTC001107确实贵了点,用3844替代是可以的,但线路改动还是大了点。总之,省钱不怕麻烦的就改;图省事儿不怕费钱的就买。利用原开关电源电路的变压器、开关管,再参照3844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B:
我改过,用3844改的 确实麻烦

楼主:
没整了。在旧机上拆了块1NTC001107换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