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我店里的空调一启动灯光就会暗一下,全店的金卤灯也全部灭掉,然后慢慢会亮起来,空调再次启动制冷的时候又暗一下,金卤灯又会灭掉了。就这样循环着,金卤灯都坏了好多了。我已经把空调的线接在电表进口线路上,不和别的电器同线还是不行!!真是头疼。我店里的线是4MM,空调是2.5P。请问老师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帮忙,也许对我来说是大问题,但在你们那却是小问题。。。。。。

网友A:
店里所有电器的总功率是多少呀,有多少只那样的灯呀

网友B:
给照明电路加稳压器吧!电源容量太小吧!2.5p貌似不大

网友C:
看现象,像是进线有点小,或者可能有接触不良故障(只是说可能)。

网友D:
楼主在什么地方,这样情况之前小时候老家农村电力不够用的才会出现这样情况,有谁家造房子或者什么的 周边人家的电灯电视机就会忽明忽暗的。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空调启动瞬间电流太大,而你的电源电压瞬间跌落造成灯的电压降低变暗。。。。。可能是你的进线太细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店里的总功率我没算过,我做服装的,很多射灯和节能灯,就金卤灯射灯有5个70W的,不启动空调的时没问题,老师们可以给空调装个稳压器行吗?

网友E:
你可以给灯装个自动稳压器,计算一下灯总功来订稳压器

网友F:
进线小了(电表前面)。

网友G:
进店电源容量不足,扩容吧,要不换些受电压波动小的灯具

网友H:
同意7楼的,装变频空调就不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I:
安装LED照明灯

楼主:
看来真是进线太小《电表前面》。那只有在五个70W金卤灯开关那装个稳压器了不知有没用,换个空调有点浪费表情,就是想花小钱解决问题。。。真的很谢谢各位老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