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PLC控制伺服电机,想读取编码器(伺服)的反馈信号到PLC,PLC这边只能接受集电极信号,不想加模块读取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到plc。现想加一个光耦转换后直接接入PLC;不知采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合适;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现伺服的反馈信号为:4.5V电压。谢谢大家!

楼主:
需要选择高速光耦吗!

网友A:
任何响应频率够的光耦都可以。

网友B:
伺服输出是差分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查分信号!

网友C:
第一,光耦要高速的;第二,光耦后面要加驱动。一般的采用一个COMS施密特反相器集成电路,即可直接驱动PLC的高速脉冲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