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4):
用fx3u-485adp (不是fx3u-485-adp- mb)和称重仪构?构成一个称重系统,用485通信,请问fx3u-485-adp读取/写入外面仪表的指令是什么?格式怎样?如果设置485通信格式!有没有fx3u-485-adp的中文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x3u-485adp (不是fx3u-485-adp- mb)和称重仪构?构成一个称重系统,用485通信,请问fx3u-485-adp读取/写入外面仪表的指令是什么?格式怎样?如果设置485通信格式!有没有fx3u-485-adp的中文资料?
关于ADP的资料,可以在三菱官网下载通讯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fx3u-485adp (不是fx3u-485-adp- mb)和称重仪构?构成一个称重系统,用485通信,请问fx3u-485-adp读取/写入外面仪表的指令是什么?格式怎样?如果设置485通信格式!有没有fx3u-485-adp的中文资料?
fx3u-485adp FX1S-485BD FX1N-485DB FX2N-485BD FX3G-485BD用法基本一样 仅仅只是一个RS485适配器而已 PLC加上各自的485BD后 可以做无协议 计算机链接协议等

网友C:
与458BD一样的,用RS2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