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3-05-04):
各位好!我们做的是雕刻机,伺服控制,y轴和z轴用的是齿条传动,有减速机,减速比是20:1,电子齿轮比是40000:11781,齿条的模数是1.25,脉冲当量是0.002,伺服电机最大转速是3000转每分钟。伺服编码器分辨率是2500. 这些参数都是领导给的,领导不给说电子齿轮比是怎么算的,我有很好奇,想学习学习,所以请教各位半忙解释一下电子齿轮比这个值具体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維宏的系統 應該是維宏的人該告訴你怎麼做 這裡你得不到答案的 多數的網友看不懂你在說什麼 我只能告訴 你的機械結構有問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維宏的系統 應該是維宏的人該告訴你怎麼做 這裡你得不到答案的 多數的網友看不懂你在說什麼 我只能告訴 你的機械結構有問題的

1、楼主问:“请问这些参数是怎样算出来的,最好能把具体算的步骤给列出来,算电子齿轮比的公式都是一样的吗?”;
2、笨鸟说:“多數的網友看不懂你在說什麼 我只能告訴 你的機械結構有問題的”;
3、哈哈!笨鸟就像一个卖狗皮膏药的,见谁都说人家有风湿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維宏的系統 應該是維宏的人該告訴你怎麼做 這裡你得不到答案的 多數的網友看不懂你在說什麼 我只能告訴 你的機械結構有問題的

1、楼主问:“请问这些参数是怎样算出来的,最好能把具体算的步骤给列出来,算电子齿轮比的公式都是一样的吗?”;
2、笨鸟说:“多數的網友看不懂你在說什麼 我只能告訴 你的機械結構有問題的”;
3、哈哈!笨鸟就像一个卖狗皮膏药的,见谁都说人家有风湿病!
老劉 你認為沒有問題 那你就幫樓主算一算 電子齒輪比可是你的招牌

呵呵 笨鳥也知道 只要不出手 老劉就只能縮著頭

网友B:
1、我不认为所有伺服“电子齿轮比”的调整方法、计算方法、概念全都是一样的;
2、我没有維宏伺服的说明书,我不能妄言!

网友B:
3、但是所有伺服的有关电子齿轮比或与之相近的内容,都是因为编码器脉冲频率、波形会因电机速度不同而不同的缺陷,影响伺服位置环计数器的正常工作,而做出的一种限制电机速度上限而设置的!

网友B:
4、电子齿轮比绝不是调整电机速度的,而是根据编码器输出脉冲的波形、频率的需要,对电机速度上限的一个设置;

网友B:
5、电子齿轮比设定后,就等于设定了电机运行的上限速度,伺服控制中如果电机速度超过这个上限,就会出现位置脉冲计数错误,伺服控制失败!
6、有很多技术人员,把位置脉冲计数错误、伺服控制失败的原因,归于什么“脉冲受到干扰”,实际是电机速度超速的结果!

网友B:
7、楼主说他的设备是雕刻机,雕刻机的控制分主轴速度的控制和主轴进给的控制,楼主讲的伺服如果是主轴速度的控制,没有闭要用伺服,用变频器即可;
8、楼主说他的设备是雕刻机,雕刻机的控制分主轴速度的控制和主轴进给的控制,楼主讲的伺服如果是主轴的伺服进给控制,至少应该是2轴伺服控制;

网友A:
哈哈 老劉你真的不經擊 我不是告訴你 他的機械結構有問題嗎 哎 什麼是雕刻機顯然是不懂得

把主軸跟進給軸都搞在一起 看你寫了這麼多 沒有一項跟主題有關 到是罵人挺溜的

你就這麼點大的本事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我不认为所有伺服“电子齿轮比”的调整方法、计算方法、概念全都是一样的;
2、我没有維宏伺服的说明书,我不能妄言!
老劉 維宏是做數控系統 非做伺服 樓主以說明使用東元伺服 顯然內容隨便看 問題隨便答 呵呵 其實你也不用看 看了也不懂

网友A:
樓主你要的不是電子齒輪比 你要的是脈衝當量 在數控系統就是最小移動量 Z軸你算的出來 是因你用絲桿 但Y Z軸(應該是筆誤 X軸才對)用的是齒排 可是樓主沒把齒排的模數告知 更沒將齒輪的齒數告知 怎麼算的出來

涡轮减速机 加 齒排 這機械精度太差 也就是我說的結構有問題

呵呵 笨鳥出手 老劉可伸頭

网友C:
楼上的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当量是0.002,齿条的模数是1.25,齿轮比是40000:11781,减速比是20:1,请具体给列一下,是怎么算出这个齿轮比的?参数我都知道,都是我的上级工程师给的,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希望能给一个具体答复。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脉冲当量是0.002,齿条的模数是1.25,齿轮比是40000:11781,减速比是20:1,请具体给列一下,是怎么算出这个齿轮比的?参数我都知道,都是我的上级工程师给的,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希望能给一个具体答复。先谢谢了。
0.002= 轉動軸齒輪原周長(齒數+2)* 模數 *3.14159 / 2500*4(1,2,4) *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一下,电子齿轮比的公式是什么?我看你给我的那个公式是算脉冲当量的吗?

网友A:
控制器無電子齒輪的說法  但有伺服軸端與傳動軸端的比 也就是脈衝當量的意思

你用的是齒排

轉動軸齒輪原周長(齒數+2)* 模數 *3.14159 / 2500*4(1,2,4) *20 這個值看來 很難是0.002

如何將這計算式*E值 讓他=0.002 那E 可能就是你所要

网友D:
详细说明请看附件中第四章节中4.3

4.3  电子齿轮比计算方式

当本驱动器用于数控系统时,电子齿轮比在参数P23和P24计算方法如下:
     P23        CMX
   ———— = ———
   P24        CDV
    注意:下面是计算电子齿轮比所用到的符号:
    Pb    :滚珠丝杠进给量(mm)
    n     :机械传动减速比
    Pt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脉冲/转)
    △е°:每脉冲对应的进给量(mm/脉冲)
    △S   :电机每转对应的进给量(mm/转)
    △θ°:每脉冲对应的进给量(°/脉冲)
    △θ  :电机每转对应的角度(°/转)

(a)丝杠导轨例子——1个脉冲相当于0.01mm进给量的场合:

机械规格
 滚珠丝杠进给量:Pb=10(mm)
 减速比:n=1/2
 伺服电机编码器
 分辨率:
     Pt=10000(脉冲/转)

P23     CMX            Pt             Pt            10000        20
—— = ----- =△е°? ---- = △е°? ---- = 0.01? ---------- = -----
P24     CDV            △S           n?Pt          1/2 ? 10      1
(b)传送带设定例子——1个脉冲相当于0.01°的场合:
 机械规格

 转盘:360°/rev
 减速比:n=1/3
 伺服电机编码器
 分辨率:
          Pt=10000(脉冲/转)

P23     CMX            Pt            10000       5
—— = ----- =△θ°? ---- = 0.01? ---------- = ---
P24     CDV            △θ         1/3 ? 360    6

如果CMX或CDV的值超出了设定范围,必须将两者约分,直至两个值在设定范围以内,小数点四舍五入。

网友B:
回复 网友D:
1、因为伺服控制中,指令脉冲数要与编码器反馈脉冲数在计数器里要进行比较,所以周指令脉冲数与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要等价;
2、所以必须明确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与上位机周指令脉冲数的关系,这是电子齿轮的一个重要作用,当上位机的周反馈脉冲数与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相等时,也就是电子齿轮比等于1的时候,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一对一;
3、当电子齿轮比是1的时候,就是1个指令脉冲电机转过角度相当于1个反馈脉冲电机转过的角度,;
  当电子齿轮比是2的时候,就是1个指令脉冲电机转过角度相当于2个反馈脉冲电机转过的角度;
  当电子齿轮比是3的时候,就是1个指令脉冲电机转过角度相当于3个反馈脉冲电机转过的角度;
                             ……
  当电子齿轮比是30的时候,就是1个指令脉冲电机转过角度相当于30个反馈脉冲电机转过的角度;
4、大家感觉到了吧,电子齿轮比越大,编码器的检测的分辨率越低,1个指令脉冲相当30个反馈脉冲,测量角位移误差最大可以达到29个反馈脉冲;

网友B:
5、我仔细看了楼上给的伺服说明书,这个说明书电子齿轮比的计算方法是:
1)用户先确定脉冲当量,举例说是0.002;
2)然后计算电机转一周工件的位移:
 ①齿轮转一周,齿轮的周长πd,就是齿条移动的距离,也就是工件移动的距离;
 ②由于减速比是20:1,就是说电机转20周,齿轮转一周,所以电机转一周,工件只移动了:
   工件周位移=齿轮周长/减速比=πd/20;
3)再计算电机转一周需要的指令脉冲数:
   周指令脉冲数=工件周位移÷脉冲当量=πd/20÷0.002;
4)再计算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接析度/周指令脉冲数=编码器解析度/(工件周位移÷脉冲当量)= 10000/(πd/20÷0.002)

网友B:
6、但是说明书,没有根据电子齿轮比计算伺服电机速度的上限是多少,这是个大缺陷!
7、它不知道,电子齿轮比确定后,须计算电机速度的上限是多少,而且要设定电机速度,绝对要避免电机超速,因为超速就意味着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比较记数过载错误,伺服控制失败!
8、有很多技术人员,压根就不知道电机齿轮比怎么计算电机速度上限!压根就不知道电机运行速度超速的严重性!

网友B:
9、电机速度上限= PLC记数额定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10、国内伺服,赶不上国外的,主要是技术人员缺乏探索研究、独立思考,一味一知半解的模仿国外产品,或者干脆用人家的芯片组装!
11、有很多缺乏基础知识的技术人员,看到不同意见,不加思索、不研究,反而不可一世盛气棱人,甚至无知骂人!

网友B:
11、谢谢网友 zxj005提供的伺服说明书,也谢谢网友zxj005的积极参与和讨论!

网友D(2017-10-13):
回复 网友B:
如果CMX或CDV的值超出了设定范围,必须将两者约分,直至两个值在设定范围以内,小数点四舍五入。
别人家的伺服,我不好瞎哔哔,自己的伺服有内部参数设定范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