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 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04):
这段通信程序怎么理解,哪位给解释下,特别是最后一段 rs的

网友A:
FX系列通讯用户手册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B:
第一二三行设置通讯格式
第四行设备数据为8位处理格式
第五行:待发送数据从D600开始;D640指明待发送数据长度;D620用于接收据;接收数据长度为15个字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二三行设置通讯格式
第四行设备数据为8位处理格式
第五行:待发送数据从D600开始;D640指明待发送数据长度;D620用于接收据;接收数据长度为15个字节;
第一行:设置通信格式字,表明通信如下所示:
控制线:调制解调器模式
无起始符,无结束符
波特率:9600bps
数据位:7位
校验位:偶校验
第二行、第三行:你程序既然设置无起始符、结束符,还干嘛要设置D8124 D8125
第四行:表明通信发送和接收是8位模式
第五行:从D600开始发送D640指明的个数的8位数据,从D620开始接收15个字节的数据,
个人觉得这个RS指令写的很不好
如果D640指定的是100呢?岂不是连D640也包括在内了!
通信找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