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4):
如何把较长的梯形图变成2个短的啊
设置一个临时变量?

网友A:
按系统功能分。

网友B:
1+2+3+4+5.....+10=N.换行 N+11+12+13+14=N2 再换行 N2+15+16......

网友C:
吴工的办法可行

网友D:
中间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第二行再从这个中间继电器继续就行了;

网友E:
要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尽量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