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4):
我先开启仿真,在左侧加入输入输出模块后,点连接和三角键,2个绿灯闪烁,然后打开cx-p编一个小程序后,开启模拟仿真器,出现启动梯形图引擎失败,是咋回事?将cx-p退出再进,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单独使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B:
记得CX-P里有一个“P-1分钟”这个东西,在英文版里是“P-1min”,以前模拟时会提示出差的!
CX-P可以先打开你的程序,F7编译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再来离线模拟一下!

楼主:
还是不行,请教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