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大了

楼主(2013-05-04):
施耐德71变频器 90KW ,天车主钩80T,在起吊10T 的时候,下降正常。变频器报警,制动命令。论坛里面的某些人建议自整定,于是我进行了自整定。问题就更严重了。天车在空钩子时候,不管上升下降都显示制动命令,只要一给命令,变频器就报警。更别说重载了。于是进行N次自整定。故障依旧。后来,我们恢复了工厂设置,把电机铭牌参数输入一遍,此时电机自整定状态显示为:未整定。在一试车,好了,而且重载也没事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自整定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不是高手,不敢说话,只好路过

网友B:
自整定 不是万能的 反正我不相信

楼主:
我也同意楼上的建议,因为我们这里不止一部天车自整定后不动作,但是论坛里面的人都说必须进行自整定,弄的我很迷茫。

网友C:
嘻嘻,关于楼上的描述,其实是反逻辑的。我是不会相信的。如果你自整定没有搞定,那一定是因为,在操作上还存在错误,导致自整定并没有顺利通过。而你没有自整定,好了(就算是好了吧)。因为电机与变频器之间的控制模型没有建立,所以,即便是能用,也不是最佳状态。

楼主:
楼上的说的挺好,但是我还是不理解。我们现场确实这样,也许你说的对,我们没有达到最佳水平。此外,我们这的电机频率出厂设置为0----100HZ ,请问这样的电极 有必要自整定吗

网友D: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楼主:
咱们的论坛太冷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