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4):
小生要设计个 基于plc和组态王软件的水塔水位控制系统。

当水池水位低于水池低水位界,电磁阀 Y 打开进水。当水位高于水池高水位界,阀 Y 关闭。当水池水位正常且水塔水位低于水塔低水位时,水泵 M 运转开始抽水。当水塔水位高于水塔高水位界时,水泵 M 停止。 如水池水位为低时,水泵M应停止工作。如阀 Y 打开10 秒钟后,水池水位仍为低,那么表示阀 Y 没进水,出现故障,应报警指示灯提示。

要求手动自动控制(手动是直接控制电磁阀和水泵进水),水塔上高于最高水位时有出水阀能够出水,并能实时显示出 水塔和水箱里的液位 多少米(是用液位变送器吗),需要什么东西了?可以的话,有个I/O分配表 I/O接线图。

谢谢了,小生有礼了。

网友A:
既然流程都知道了,写程序也不会那么复杂了吧;

另外用组态软件的话还得配电脑,这个项目用1个触摸屏完全可以了,节省多少成本哟

网友B:
这就是一个逻辑控制的问题,自己先配置一个真值表,然后如何做,再用逻辑运算编制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流程都知道了,写程序也不会那么复杂了吧;

另外用组态软件的话还得配电脑,这个项目用1个触摸屏完全可以了,节省多少成本哟
风版没看出来吗,人家不差钱

网友D:
又是学生的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