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4):
我想利用欧姆龙SFT指令控制100CH-102CH的顺序导通 ,而起让100.00和100.01一起工作,100.02和100.03一起工作,依次工作1S进行下去。直到102.06和102.07工作1S后自动停止。每1S控制1个点位工作的我会,但是同时控制2个点位的却无从下手,
   求教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难道不能发散下思维?既然一个点位的会,那么把一个点位的输出接两个点位的线圈不就是控制两个点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不太明白,我是想开关K1按下时,每秒输出一个点位,开关K2按下时每秒输出2个点位,麻烦您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B:
是的,发散一下思维,不要局限在SFT这一个指令上,可以与OUT,MOV等组合使用啊。
一分为二不会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