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X-ONE 4.04出错

楼主(2013-05-04):
安装CX-ONE 4.04出错,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它不是提示您了:Generic FINS Ethernet安装失败,请您在本次安装结束后。手动至光盘下的Generic Fins Ethernet Device Driver中执行Setup.exe,问题在于您做了没有呢?

网友B:
看见些英文就害怕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害怕英文安装英文版的干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也不行,下载了个4.27版本的,应经解决,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也不行,下载了个4.27版本的,应经解决,感谢!!
悲催的孩子,4.04好歹还可以在线升级,一次安装终身受益,4.27没有正版序列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导!我又把4.27卸载了重新安装4.04,以下是出错图片,请帮忙再看看
然后执行路径E:\Software\CXONE_4.04_1\CX-Server\drivers\Common的setup.exe 出错图片如下
然后查找路径C:\WINDOWS 没有Installer这个文件夹是怎么回事?

网友B:
系统没问题的话 安装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