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 卡

楼主(2013-05-05):
plc上的mmc卡拔下后,PLC是不是就无法再运行了

网友A:
那叫Mmc卡。

拔出后能不能运行取决于PLC的品牌,一些品牌为了节省内置的Ram区域,将Mmc卡作为数据存储区域,那么就不能运行了,如西门子。

而一些厂家仅仅作为程序的备份区域,那么Mmc卡的拔出不影响PLC,如富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不幸我得是西门子的,卡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很不幸我得是西门子的,卡丢了,
那只能遗憾了,不过2005年以前生产的西门子PLC并不依赖与Mmc卡。

网友B:
西门子的没卡也能运行,200的不用卡。
300与400的
送电,输入程序,不要停电。一停电又要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