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5):
变频器室针刺起绒机上使用的,控制一台2.2kw的电机,带编码器的,变频器还和触摸屏连接整个机器可以整体调速。施耐德变频器atv71坏了,换了一个新的,该设置哪些参数呢,希望朋友们告诉我O(∩_∩)O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屏直接控制变频器,没有通过PC的话,那么通讯的参数要按屏的设定;
先看你原来坏的参数是否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