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5):
松下plc由什么指令控制正反转,我用F172的指令,手动和自动用的一样的代码,竟然一个正传,一个反转。youxiang:dlhdf8767@hotmail.com

网友A:
正常情况下,172为点动控制。而自动控制时要用171指令。这二者之间的代码就不的了。

楼主:
程序如上图所示,其中R700,R702,为手动,T20,T23,为自动,自动时正传,手动时反转,由位置传感器X4,X5控制,到位就停。

楼主:
这是别人写的程序,H100指的是什么,怎么给DT32730在编程时指定值,望详细指点,谢谢。

网友A:
H100 解释:
48~100K输出频率,无计数,CW控制方式。
DT32730的数据是一个速度,这个速度可以由触摸屏上输入。
虽说就上面这几步程序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写程序的人也不是高手。

楼主:
那到底我应该怎么改,如果增计数时是正,那么,减计数就是反转吗?

楼主:
你说的是象上图那样改吗,R700手动,T20自动,脉冲数由触摸屏DT32730指定。自动时,如果没达到脉冲数,由X4点控制停止,可以吗?

网友A:
手动里面DT32730的位置是速度,而下面自动里面却成了目标值,不知道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写的,先找本松下的说明书看看吧。还有那个控制代码H10000不知道从何而来,我查了好多种控制方式都无法得到H10000这个代码。
这个是属于FPX系列的PLC,FPX PLC本体不支持急停功能,所以说数据没有走完之前碰到什么开关也不会停下来。
X4要在回原点指令时才有效。

楼主:
手动模式下,R700在ON的情况下,如果是正转,那么,R702在ON的情况下就是反转吗,初次接触松下plc,请多包涵,谢谢。还是如下图那样实现正反转?

网友A:
正转输出是K0 反转输出同样也是K0。这表示是一个轴。如果反转成了K1,那就是另外一轴了。

楼主:
改变无计数CW和CCW,能改变方向吗,我只是想弄明白怎么改变方向,输出时,只有Y0,没有方向输出Y1。

网友A:
我从来不用双脉冲控制。所以我也无法给你再解释。使用又脉冲的人也是应该是很少。
正转CW,反转CCW。CCW自动的接通Y1

楼主:
真的非常谢谢,我也是搞工控设计的,对欧姆龙的比较熟悉,这台设备是别人设计的,我也是初次接手,感谢这几天的不吝赐教,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