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安装问题

楼主(2013-05-05):
我的电脑C盘太小,叫人把它改大后(其它不动)可我的软件有些丢掉了,其中就有三菱、欧姆龙(西门子没问题)。现在我再安装软件时,出现一个提示,软件不再执行,不知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侠了。谢谢!

楼主:
报警贴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警贴图如下
你的图在哪?

网友B:
卸载重装;
如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C:
先别忙着重装系统吧,进注册表把改软件相关的东西全删了,重启再装!

网友D:
完全卸载后重装;

网友E:
动过系统盘,软件要卸载后重启重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不知道注册表里,那个是三菱的。怎么找?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我在控制面板里找不到这个软件,请问哪里找的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