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过热

楼主(2013-05-05):
昨天厂里的一台调速电机电缆热得不行,忙了半天备了一根线,汗流浃背啊。
45KW的电机,距离30多米,下的是25平方的铜电缆。应当一点问题都木有啊。

楼主:
最大电流才60多的样子,电缆已经热得上不去手了。

网友A:
25平方电缆有点小,用35平方吧。

网友B:
电缆线是不是非标的,如果是,建议加大一或两等级

网友C:
偷工减料的电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偷工减料的电线
可能性达到99.999999999%

网友E:
也许是铜包铝的电缆,只能按铝线计算容量。

网友F:
电缆是假货。

网友G:
国内的电缆假货太多 ,之前的公司是台资的,老板用的电缆电线都是从台湾发到大陆来,国内的电缆最好用高一个等级的

楼主:
现在只能说是质量问题了,那个电缆的颜色看着就有问题,好像是过热之后的颜色,并了根线后好了,呵呵,以后吸取教训啊。

网友H:
這事採購的問題 買要最便宜 你以為廠家就很笨嗎 其實是買的人笨 後續的維修費用跟著來 若不趕快換

電纜溫度增高 電纜的電阻變大  電阻變大溫度再增高 明顯耗電增高

网友I:
设备有故障,应查一查

网友J:
测下电流如正常就是质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