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5):
  松下触摸屏软件GTWIN2.991在win764位系统下无法安装USB驱动程序,无法与PLC通讯,请知道的大大们不啬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本本也是Win7系统,用松下FP0R PLC时,也是无法安装USB驱动。看来松下软件里的问题还不少了。

网友B(2016-01-03):
回复 网友A:
gt win  USB驱动在GT软件里自带有(GT  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