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5):
求支持WIN8系统的USB转RS232驱动,非常感谢!邮箱:zhiliang.zou@outlook.com

网友A:
你可以安装个鲁大师,把USB转232接在电脑的USB口上,它会自动搜索的,可以这么试试。

网友B:
呵呵;与你用的转换器的芯片有关的;所以你应当找你转换器的生产厂家来咨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支持WIN8系统的USB转RS232驱动,非常感谢!邮箱:zhiliang.zou@outlook.com
这个驱动不是随便装的,要看你所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这就好比电脑显卡的驱动

网友D:
怎么这么巧呢?今天我们部门的就有这个需求,结果在网上下的驱动,解决了。系统是WIN7。

网友E:
这东西不能随便装

网友F:
正规的产品都有驱动光盘

网友G:
就是,不同的转换线用的驱动不一样,我现在用的一种ztk的还有一种横河的

网友H:
我用的是十块钱的,NND WIN7还不支持!

网友I:
一般USB转232的头上面都有型号或者其他的字母之类的,你可以去百度型号,然后就找到驱动了。我都这么做

网友J:
你得问厂家,你用的产品在w8上能用否。